楼主(2021-06-09):
对计量收费、损耗大小都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无功补偿中,欠补和超补都是不利的,都会纳入电费参数考核标准进行费用计算的。

网友B:
欠补偿很正常,尤其象我们设备启用随时变化的企业。但是过补还真没见过,就算你过补控制器也马上会调整的。

网友C:
出现过补偿的一般是手动投切的,自动投切成本也没增加多少吧,改造一下吧

网友D:
自动投切,如果设计没有问题,控制器不坏,只有电容老化欠补偿,不会过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