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与232扫码器通讯

楼主(2021-06-09):
请教一下,FX3U PLC与一个扫码器(232通讯)通讯,用RS指令读取内容后,用什么方式可以把条码内容放到一个数据区里面,比如D1000,谢谢!

网友A:
放到一个数据寄存器里应该是不行的,条形一般有13位,就算转换成数值,一个寄存器也放不下

网友B:
MOV  ————  D1000,MOV16位传输

网友C:
这个要ASCII码 的!用无协议通讯试试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把条码显示到HMI里面,不知道该怎么弄,三菱的PLC不熟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