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俩个PLC连接

楼主(2021-06-09):
如图,俩个PLC连器来!除了系统寄存器设置外要不要设IP地址的?

网友A:
以太网连接的
两个在同一网段,最后一位数字不同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COM5是不是还要用个软件设一下的?ConfiguratorWD

楼主:
提示还要以个文件

网友B:
一般都是用485通讯, link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