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p8n2.7 部件里附件里怎么没有新数据库选项

楼主(2021-06-09):
(无正文)

网友A:
【方案】
图尔克 RFID仓储安全门实现高效识别

网友B:
我的没有部件选择功能是什么原因呢。。打开后会提示,无法打开数据库。要64位的office
【方案】
智慧社区管理,华北工控可提供智能门禁系统专用嵌入式计算机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就安装64位的OFFICE软件
【方案】
应用于塑料加工行业的开放式自动化解决方案

网友C(2021-07-31):
1. eplan2.7部件库问题,提示无法打开部件库
问题点2.7版本以上必须安装office 2013以上版本64位。
选项-设置
【方案】
I/0 BLOCK控制滚筒输送机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