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0):
停止按钮接常闭程序里写常开,那么热继电器过载也一样吗?或者其他的中继,只要涉及到急停的,程序都写常开吗?

网友A:
这个要看实际情况的,如果是按下急停按钮需要报警的话,程序里就要用常闭触点,假设停止接X10报警输出接Y10,按下按钮,按钮常闭断开,X10断电,X10常闭触头复位,接通Y10,报警器报警。

如果是停止电机运转,程序里就用常开触点,假设停止接X10电机运转接Y20,按下按钮,按钮常闭断开,X10断电,X10常开触头断开,Y20也失电断开,电机停止。

网友B:
对于输入继电器,程序里的常开是直接采用输入状态,常闭是对输入状态取反

网友C:
个人觉得你用常开、常闭无所谓。停止键外围用常闭是为了防止断线设备能停止,所以程序里一般用常开。如果程序你用常闭那么逻辑关系就要取反。

网友D(2021-09-29):
你要把PLC理解成一个中间继电器。再想怎么用,就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