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武SDC45温控器设置问题

楼主(2021-06-10):
我这里有台山武温控器SDC45,型号是OUT3电流控制,我按说明书设置了输出设定 out1继电器控制能够正常开关闭合,但OUT3电流控制那里仪表外部显示一直处于OUT3输出,设置控制方式是冷热控制 OUT3设置是电流0-20MA,加热MV,我的理解是当PV<SP的时候应该OUT3输出,PV>SP的时候OUT3应该不输出,但现在OUT3不管PV大于还是小于SP都处于输出状态,求教我应该怎么设置才能够使OUT3处于关闭状态

网友A:
电流控制,实际上是一直都有输出的,只不过是电流的大小不同,这个你要看电流的话,要接负载,再串个电流表就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