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0):
各位大咖,sew伺服电机编码器怎么校零位;需要什么专业软件

网友A:
我的SEW步进电机+控制器搜了好长时间没找到资料,果断丢到垃圾箱里。这东西留着是心事还占地方,丢了清净。

网友B:
sew的电机使用的是sick的编码器吗?如果是,那就要专业的设备和软件,而且sew把电子铭牌写到了编码器的存储器里。
所以调零位和复制参数。假如原编码器无法读取了,那就要找一模一样的电机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