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0):
求威伦MT6071iP和松下FP-XH COM0口连线图

网友A:
软件的帮助里面有

网友B:
MT6071iP的COM1口管脚定义:
6脚:RS232发送
9脚:RS232接收
5脚:RS232信号地
松下AFC8513电缆DB9管脚定义:
2脚:RS232发送
3脚:RS232接收
5脚:RS232信号地
接线方法:
MT6071iP的COM1口的6脚 接 松下AFC8513电缆DB9的3脚
MT6071iP的COM1口的9脚 接 松下AFC8513电缆DB9的2脚
MT6071iP的COM1口的5脚 接 松下AFC8513电缆DB9的5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找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