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欧姆龙CP1H-EX的输出端怎么连接

楼主(2021-06-10):
(无正文)

网友A:
晶体管输出的,接24v继电器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0.00-100.07,端口指示会亮,就是输出。

楼主:
没输出100.00-100.07
101.00-101.07正常

网友B:
要外部提供一个DC24V到V+,V-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了也不行,

楼主:
师父们,帮帮手,就101.00有输出。

网友B:
完全按1楼接的线?负载L也接了?
可能有东西坏掉了,但愿你用的东西刚刚的
请审图

楼主:
下图标的是2.4v

楼主:
有人用过这个型号吗 CP1H-EX40DT-D

网友C:
写一段程序,把你要测试的点设置为ON

网友B:
按这个图没问题
按这个,左边电源被短路
输出灯亮对应负载工作,不动作输出坏了,送修

网友D:
V+ V-是要外接DC24V的,不接的话晶体管不会动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可嫩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

网友E:
晕,v+ v-不写了是out吗?不是输出一个24伏的吗?com接0,电源接负载一端,另一端接输出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晕,v+ v-不写了是out吗?不是输出一个24伏的吗?com接0,电源接负载一端,另一端接输出点、
欧姆龙用的少吧,这个OUT是指这排这排端子是输出端子排,v+v-如果是对外,会有OUTPUT DC24V 0.3A标识
头一次用的PLC一定要看资料,哪怕与用过的只有一个文字差别

网友F:
这个兄弟,那下面有4个com-,必须接负极公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