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1):
前几天,遇到这么个情况:当伺服电机正转时,一切正常,但每到反转结束时报警AL20,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具体什么型号的伺服
AL20和电机的编码器有关系。

网友B(2021-10-22):
我有遇到过一种情况马达运转偶发报AL20.1,开始换编码器通信线不行,最后换了伺服马达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