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1):
欧姆龙CPU 数据线都用什么型号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A:
为什么提这么晕的问题;
你要把你用的详细型号报上来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CP1E-N40S1DT-D

网友A:
直接用USB方口线就行了;

网友B:
USB方口线,一般打印机上面有那根线,现场没带线可以去办公室借

网友C:
哈哈 不说谁联谁

网友D:
打印机电缆,不怕麻烦也可以用上面的485通过转接器连接电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打印机电缆,不怕麻烦也可以用上面的485通过转接器连接电脑。
CP1E-N40上自带RS232编程口的;

网友E:
根据cpu型号去某宝一搜就出来了。

网友F:
打印机线就可以,

RS232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