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1):
海利普 NV 4.0kw 报警E.P24 24V电源过低或24V电源过载,测到EV只有22V不到,已更换电容,但是依然报E.P24 怎么处理?

网友A:
其他供电有没有拉低?你把24V搞清楚为什么拉低了不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就是搞不清楚为什么不够24v

网友B:
回复 楼主:
搞不清楚!慢慢检查呗!搞不懂,从基础学吧!你没有说明检修过程,没有图纸说明,我这是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A:
唉,15V好找,看看有没有15V再说!风扇,还是先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