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1):
厂里正在使用的设备,威纶通触摸屏的,坏了,想把一个闲着的昆仑通态触摸屏换上,要重新编程,威伦触摸屏的数据已经备份电脑了,现在是要编昆仑通态触摸屏,数据结构,编程注意事项请问有什么注意的

网友A:
在有备份的情况下,除非时间非常充裕。否则我就是建议购买同品牌的。当然除非画面非常简单那就随便玩。

楼主:
自己抄写的话有什么要求

网友B:
地址对应,数据类型对应,标签对应。

网友C:
编程不熟悉还是买回原来的同个型号吧;

网友D:
昆仑通态与威纶通的差别还是挺大的,首先你的搞清楚威纶通里面用了那些功能,然后再看看用昆仑通态要怎样才能实现出来。

可以理解为苹果系统与安卓系统

网友E:
如果就简单的启动停止,调整数据,对应的地址知道,就好搞,要是功能太多了,那可麻烦的很!!!就是重新把程序写一遍

网友F:
会写脚本吗?不会建议放弃,有些功能在威纶简单设置就可以,到昆仑就要写脚本

再一个不影响生产吗?多少画面,3-2天不一定能弄完。

网友G:
没有宏指令之类的可以试试
软件操作还是差异挺大的

网友H:
修下原来也没那么费劲

网友I:
不行用个二手的

网友J:
在工厂建议买个同型号的屏程序灌进去后有时间在摆弄昆仑通态,万一有问题影响生产你是要担责的,除非领导要求你换

网友K:
让老板买个新的同型号的回来把程序灌进去就好了,至于那个昆仑的自己有时间再玩不好吗

网友L:
画面及一些按钮,数据显示等部分都好做,直接抄就行了。就是脚本或有的屏叫宏命令部分难度大一些。得一条命令一条命令去解读,在想办法换成另一屏对应的命令。

网友M:
建议换原型号的

网友N:
为了帮公司省钱,最后弄不了昆仑的,到时恐怕你吃不了兜着走。这叫吃力不讨好。

网友O:
对plc内部的地址需要在屏上显示的了解清楚,然后就是旧屏展现的功能用新屏怎么实现,弄差不多就可以动手了。如果是两种通讯方式,可以两个屏都接上,新屏设计成熟了,就可以替换旧屏了。

网友C:
画面如果比较多,自己对编程又不太上手的话,换个型号花的时间成本要比买台新的多的多,而且还不一定能搞的好,不要为了省这个钱去折腾;

网友P:
建议换一个威纶通的触摸屏,可能你这款触摸屏已经停产,一般厂家都有替代型号。尽量不要选择自己编写
自己编写会很麻烦
1.考虑的是触摸屏和PLC之间数据线需要更换
2.软件地址需要更换。3触摸屏上面有无例如跑马灯之类的报警等,如果原来写有脚本,那就麻烦了

楼主(2021-07-28):
功能不多就是一些按键,和指示灯,已经编写完成了,连上485通讯,没有反应,不知道是哪里不对了?现在是检修期时间充裕!

楼主:
旧屏功能有指示灯,按钮选择功能还有报警功能,
旧屏程序已经导出来了,可以看到按钮地址,指示灯地址,按照原地址抄下来,也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