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问题

楼主(2021-06-12):
我们公司场地限制,所以在车间楼做了一个钢结构平台,装了一台空压机,后面不够用,又装了两台,都是变频的,现在时不时就出现有时这台,有时那台报警主机通讯故障。好头痛,空压机厂家也在通讯线上加了隔离模块还是没用,现在他们就说是接地不行。我们叫了防雷公司来做接地网,他们说不保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电源线过来都是有接地线的,空压机250千瓦。钢结构平台上目前有180千瓦变频冷水机两台,250千瓦变频空压机三台。想问问各位大神有没有其他办法解决这干扰问题

网友A:
控制电路的电源加隔离试试

网友B:
线多长距离?有屏蔽不?和动力线隔开点距离走线吧。

网友C:
重庆的?!上个月吧,有那边朋友在问这事,听说接地搞得很坑,是不是你那?!

网友D:
输入电源加电抗器!!!!!!!!!!!!!!!!

网友E:
通讯线上加磁环

网友F:
空压机的主机和触屏的距离很短的,一般非常少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我怀疑是你的主机的通讯端接口问题,你可以试一下让厂家把主机和通讯线换一下,如果你还是怀疑电源问题干扰,你可以把主机和触屏的供电通过隔离变压器供电。实际上,很多工厂的空压机都是没有接地,就算有接地,地线很多都是直接到钢结构上去,都没出现过所谓的干扰问题。如果隔离变压器加了,主机,线,触屏都换了,你再怀疑变频器吧,注意测量一下变频外壳是否带感应电,如果这个感应电你接地后都不能消除,那就让厂家换变频再测试吧

网友G:
上磁环试试,动力线和信号线全部分别穿磁环

网友H:
我前两天也遇到这样类似的问题,我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的,干扰还是有点,可以换个抗干扰的变频器试试

网友I:
加磁环  降载频

网友J:
把通信线换一换 换那种抗干扰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