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防爆触摸屏

楼主(2021-06-12):
求助:我们有个项目是做制药生产线上,需要用到防爆型的触摸屏,业主要求隔爆型的。

网友A:
做隔爆型操作台,触摸屏内置其中,外引鼠标出来操作

网友B:
鼠标也难找防爆的,还是用西门子的精智触摸屏吧,有防爆标志,虽然很贵,但是有客户要求也没办法。

网友C:
搞个防爆箱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确实是个问题。

以前用过一种,不是触摸屏,是金属按键的,外面是防爆箱。

网友E:
一定要理解防爆。大多数防爆屏是无火花浇封或者增安的。还有一些装在正压柜面,有一些用本安鼠标操作。
这里要求隔爆,基本上屏不能露在外面,就是说不能操作,要隔一层厚厚的玻璃,再加上一些按钮进行操作。隔爆还是很困难的。

网友F:
想在屏上运行操作不可能,只能用来设置一些运行参数及监视运行参数和状态,常用的运行指令必须防爆按钮操作。

网友G:
能不能用文本显示放在隔爆箱内,通过隔爆按钮操作。。不过文本只是功能上简单了许多。。

网友H(2021-08-09):
楼主提出的问题很好解决啊,就是购买隔爆的触摸屏就好了,至于用防爆箱加普通屏的方案现在看来并不可取,因为现在应急部门对于安全监督越来越严,这种方案虽然在不操作时是防爆的,但是一旦你要操作就得打开,所以这个还是有风险的,我建议你使用能够直接操作的防爆触摸屏和防爆鼠标,这个其实是都有的

网友I(2022-11-12):
XY800防爆触摸屏是一种通过触摸操作的防爆控制终端,采用高性能32位800MHz RISC CPU和精简的LINUX 内核,支持通过以太网、RS485/232/422与绝大多数的PLC直接通信,其出众的处理速度和丰富的软件功能可以满足大多数用户的需要。

隔爆+本安复合型防爆型式

防爆标志:

Ex d ib ⅡB+H2 T6 Gb;
Ex tD ibD A21 IP66 T80℃

适用于:爆炸性气体环境1区, 粉尘环境21区;
            氢气环境适用

适用于T1∽T6温度组别

防护等级  IP66(整机)

***********************************************************************
详情请参阅http://www.szzwgk.com/product-68133-62916-202584.html,联系人魏工135 3098 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