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2):
为什么我台达plc发脉冲给台达伺服驱动器只在启动的那一瞬间电机动一下然后就没动了,但是plc程序有一直在发脉冲,齿轮比是160比1

网友A:
接线正确不?伺服没报故障?使能信号加上没

网友B:
我运气好,S-ON,点ON,伺服锁死,PLC_JOG运行,给速度就转起来了。

速度模式-定位模式切换,

工艺要求:速度1,扭矩1运行,当扭矩达到设定值以后,切换到定位模式(扭矩限制2),定位完成 OR 扭矩2达到 以后,这个工序就算是完成了。

接了一堆线,最好优化到8根线搞定(手里只有8芯线,一根线CN1搞定,台达B2)

网友C:
你的脉冲和方向端口可能接反了

网友D:
看看程序停止脉冲标志位有没有置位,电机断开cn1,手动JOG能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