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7MS16的使用

楼主(2021-06-12):
大家好,我想用QD77MS16控制15个三菱的伺服电机,请问我该选哪种CPU?还需要加CC-LINK模块吗?三菱伺服驱动器又是哪款呢?

网友A:
当然要选Q的,包括CPU、电源、基板、输入输出等
可以选新款的QUDVCP,容量预计下。
和CC-LINK模块没关系
驱动器用MR-JE-B或MR-J4-B。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第一次用这个?看来后面还有一大堆问题等着你去解决。。

网友C:
建议用L系列的……Q系列的PLC很贵而且定位手册很难看得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L系列的……Q系列的PLC很贵而且定位手册很难看得懂……

而且三菱的定位手册感觉不出所以然,真的努力看了半天都看不懂……最后还是找供应商要DEMO自己敲来用

网友A:
QD77MS16、LD77MS16,用法是一样的,两个的使用手册内容比较多,初次使用的人确实不知道哪里是重点
由用过的人介绍下使用方法,是要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