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问题

楼主(2021-06-12):
一台红旗泰RF300 37KW变频器,客户反应机器放了一段时间,通电电机转得不正常,到了现场脱开电机三相输出正常,把旁边风机停了用这台变频器带,故障依旧,还是转半圈停0.2秒样子又转半转,一直转半转停0.2秒循环,由此判断该变频器有问题,怀疑转矩不够,调试了转矩参数,最后也恢复了出厂设置,故障依旧,拉回来过后,单独该板子通520V直流,发现六路驱动电压正常均9V,启动六路触发动态电压12VAC,模块也都套通,看来也正常,通三相电,启动三相输出用指针万用表测量,均平衡,但就是带电机转不起来, ,没头绪,还是怀疑驱动,更换六个PC929光耦,也测量了驱动上的电容和元器件,均正常,现在陷入僵局了,望论坛里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检查下电流多大 实际电流和变频器检测电流 或者脱开霍尔试试

网友B:
你都不看下电流平衡不!

网友C:
装机时电流传感器插反或插错,使电流检测信号有误。

网友D:
钳形表掐一下输出电流 若正常你下一步检查中间主回路大功率滤波电容 如正常请检查驱动电路的驱动能力是否有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4个主滤波大电容检测过,容量都没问题,霍尔感觉也正常,启动时候45千瓦电流40多安,因为转不起来电流40多安估计也正常,不知道这个视频上传看得到不,看到机器第一眼觉得不正常,就是它这个面板数码管显示一闪一闪的,当时还特意录下来发给了朋友看了一下,说是也有这种显示闪烁的,还别说多看几眼就正常了,后面没办法,当是疑难杂症把驱动板上开关电源周围补了焊,清洗了一下,送直流,显示也闪,通三相电,带3千瓦电机都起不动,又把板子拿下来用万用表倒腾了一下,几乎没动什么东西,扔到一边,没管,隔了两小时,重新插上,想带强电启动电机量下触发级正常不,一送电,这下有点扯了,显示数码管不闪了,启动3千瓦电机,正常了,然后启动45电机也正常了,现在不知道怎么搞好了,也不敢给客户用,不能确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因为这之间动过插针会不会插针接触不良,或是哪里有虚焊,这个故障就莫名其妙了

楼主:
后面个视频,是现在变频器能带电机后的正常显示

楼主:
谢谢咸工谢谢大家,霍尔的话,早就脱开启动过呢,然后霍尔插针当是也特意看了哈没有插反或者相位插错,它也不报故障,就转不动,之前也怀疑过长是硬件保护

网友E:
这个变频器的通病,驱动有一路带载不足。

网友F:
4用电流探头检测电流波形,同时检测六路驱动波形,应该有收获

网友G:
脱开电机负载,启动运行,效果如何?
CPU板供电电源检测一下。修过一个变频器,CPU板上的2只3.3V电源滤波电容容量减小,有类似现象。
感觉是开关电源某路电源,带电机运行时,有电压下降的现象。试试把开关电源的所有电解电容全部换掉。母线电容也要注意检查。

楼主:
谢谢,昨天又试车了,带45电机,第一次启动正常,后面又起不动了,电机发出叽叽电流声,这次启不动电机,但显示还是正常,看来跟显示没多大关系,时好时坏,这种情况就不想搞了,以后有思路再拿研究哈,正好有台闲置的老机器,以前是电容炸了,放很久了,45千瓦英威腾G3,拆下来驱动板主板霍尔这些,把功率改成了37KW,试车了几次都正常了,跟老板沟通了哈,拿去现场昨天也带负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