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 暗箱

楼主(2021-06-12):
看一下悬挂方式  进线5 *25平方  总闸有进线过度件 黄圈内是负载 N  PE排有点小了

网友A:
25平方不用塑壳断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平方不用塑壳断路器?
和用户沟通过 用户坚持用微断系列 因此增加了过度

网友B:
厉害,25平的线直接上空开。
大手,上的多少A的空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25平的线直接上空开。
大手,上的多少A的空开?
你可能没见过  微断系列开关最大做到125安 一般要用35-50平方电缆

网友A:
微断有125a的,如果箱子空间够,还是上塑壳式空气开关合适……当然客户一定要微断就没办法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说实话,没见过比较大的空开,一般情况下都上塑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没见过比较大的空开,一般情况下都上塑壳了。
是  个人认为微断系列开关过载能力不应超过45安以上 电机类感性负载不应超过15千瓦 因为微断系列开关的分断及灭弧能力远不如塑壳类开关 ,  去年为一学院食堂配置微断系列漏电开关每相4千瓦用4级25安漏电应该可以了 一个月全部过热机械性败下阵来.换32安两个月又都不行了,又换了一家品牌增到40安 还是热  4平方国标线 难道还要换50安开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