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2):
亲戚在外地承包一个石料厂,今天来电,说一个破碎机220KW电机的自耦降压启动柜烧了,当地电工推荐用软启动。说实在的,这么大的软启动我没有用过且心里没底,因为有可能属于重载启动,所以请大家帮帮忙,推荐一款合适的,性价比好一点国产软启动。

网友A:
破碎机你想要用软启动?不用想了,除非你是完全空载启动,但实际上破碎机是不会空载启动,还是用原来的那套,把它修好就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么想的,因为没有看过现场,当地电工说可以的,所以不确定

网友B:
调试过,厂家星三角启动很困难(特别是冬季),软启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C:
软启动可能会比较艰难。

网友A:
原来的启动柜子烧了,建议你还要检查一下当地的供电容量,一般来说,供电容量够,你原来的启动方式应该是没问题的,但供电容量不够的话,很容易烧那启动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