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2):
西门子V20变频器,用DI2 手动/自动切换。一般参数都修改in000 和in001
正常使用大部都是in001在使用。
之前没太注意,每次修改电机参数,都是直接长按M键,直接进入电机参数修改P305.
因为短按M键,是普通参数,是无法修改P305的

今天突然发现,这种方式修改只是修改P305 的in000  而P305的in001是没有被修改的。

想问下是否需要修改P305的in001, 主要是如何修改。

刚查了下说明书,是不是要把P10修改为1就可以修改P305的in001了,明天打算试试,先来问问大家。

网友A:
把P003设置为专家模式 3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成3也无法直接设置电机参数

网友A:
短按M键,可设置所有参数, 把P003设置为3 P970设置为21  P010设置30 然后长按M键 可设置电机参数 连接宏,应用宏 频率上下限 加减速时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