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3):
信捷PLC与多台变频器做485通讯就一台好用,其他变频器没反应地址都分别设置的

网友A:
你的程序是怎样写的?截图看看。

网友B:
变频器的通讯参数设置成一样,接线也一样,除了站号有差别。其它的就是程序的事情了

网友C:
波特率,通讯格式要一致,,站号要分明,接线要正确,这样硬件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剩下的就是你软件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D:
如果你不论同哪台通讯正常的话(单独接一台机,不同地址),那么说明设置,变频器都应该是正常的,但全部机都联通的时候不能正常通讯,建议你还是检查信号线(0V线)是否真联通好

网友E:
电话线通讯的检查电话线把,我经常碰到自己做的电话线不行,现在都是买成品的,台达M的变频器

楼主:
老问题解决了,站号设置问题
又来新问题了,485读取变频器数据特别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问题解决了,站号设置问题
又来新问题了,485读取变频器数据特别慢

是不是用顺序功能块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为了省劲用的顺序功能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共8台变频器需要通讯

网友F:
引用 楼主:
信捷PLC与多台变频器做485通讯就一台好用,其他变频器没反应地址都分别设置的

老问题解决了,站号设置问题

地址和站号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网友G:
广播轮询,别用顺序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