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3):
接修一台三肯VM06-0550变频器。检测模块和三相桥都炸裂。换新元件通电试机,显示TH故障代码,断电检测温度传感器电阻值,三块传感器的阻值各不相同一只是1.5k,一只是0.5k,一只是0.3k。显然是损坏的,但温度传感器元件上面没有标注型号没法继续判断。那位朋友知道这种传感器的型号请知。十分感激。有那位朋友有维修该型号的变频器请测试一下这种温度传感器的阻值,谢谢。

网友A:
在没有原标准参数的情况下,不好断论传感器一定是坏的。况且,三只传感器同时损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用了3只传感器,报温故障报警,系统设计是分别可以报3个不同测温点,还是3只合并报警1个?需要查一下手册的超温报警论述,可以据此推断一些结论。
可不可以加温测试一下其温度-阻值特性,来确定是否损坏?

网友B:
用电位器试

网友C(2021-08-19):
这3个传感器阻值就是不一样的

网友D:
上面不是有色的!红对红,另两个对白

网友A(2026-01-06):
75KW3个温度传感器,阻值都是13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