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端汽车的一键启动发动机是这么实现的?

楼主(2021-06-13):
如题,我有一台通用发动机 想实现像高端汽车那样一键启动,但有2个问题没想通、
1.高端汽车怎么识别发动机已经点燃?
2.我这个通用发动机要怎么改呢?

网友A:
不了解发动机的原理,猜测可以检测发动机的转速,发动机的温度,活塞杆往复运动的次数,

网友B:
发动机是否已经点燃可以检测转速来判断,你这个通用发动机没有电动启动装置改装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C:
暴力的话,就将工作线常接电源,将启动线接开关
规矩的话,买个套件按说明DIY
一键启动真那么好吗?搜一下有关教程,感觉比钥匙麻烦

网友D:
题目先定义下来是通用型发动机还是通用的发动机。汽油还是柴油机。如果是你图片上的那个宗申的改动的话就比较麻烦。需要增加飞轮,启动机,启动离合等配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题,我有一台通用发动机 想实现像高端汽车那样一键启动,但有2个问题没想通、
1.高端汽车怎么识别发动机已经点燃?
2.我这个通用发动机要怎么改呢?
根本就不用这么复杂的考虑,启动按键是回弹式的按键,一般只要长安1~2秒听到发动机的轰鸣声即可松手。
https://www.sohu.com/a/404834922_362550

网友E:
很多手扶拖拉机的单缸柴油机,大把技改直流大功率的马达(大扭矩)启动的案例,一块电瓶一个电机,通过回弹式的运动齿轮组即可电力启动柴油机。

楼主:
回复 网友E:
开关是plc 远程控制的

网友F:
五楼的说法很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开关是plc 远程控制的
那就对PLC启动开关的时间做限制,导通1~2秒即可。

网友G:
给启动马达通电后就检测转速,经过一定时间后断开启动马达,如果转速达到设置值就可以认为是启动马功

网友H:
以前的汽车是一个马达继电器,发动机运转后感应发电机电压,测得发动机已工作,正常运转的发动机启动马达无法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