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4):
如题, 想用台达伺服实现转台分度功能, 18或36个位置即可, 不用脉冲指令,  上位机指令是N个输出点, 通过组合应该能实现N的2次方的位置命令

请教各位大佬, 该如何选型.哪款伺服支持

网友A:
A3系列好像可以直接用外部IO驱动内部定位,用台达专用软件设定好脉冲,很直线电机都是直接用台达A3伺服驱动。

网友B:
下面截图是A2的,类似于变频器的多段速功能

网友C:
你这不是伺服刀库吗?找本说明书看看不就知道怎么弄了啊

网友D:
还没着这么用过,来灌一波水。

网友E:
电缸的用法,走IO……

只是很浪费输出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题, 想用台达伺服实现转台分度功能, 18或36个位置即可, 不用脉冲指令,  上位机指令是N个输出点, 通过组合应该能实现N的2次方的位置命令

请教各位大佬, 该如何选型.哪款伺服支持

这样的问题,谁人提出?
题目是外部IO控制,结果要求只有O没I,还不用脉冲指令,谁人能做到?

回去要求增加位置检测信号吧

网友G(2021-12-10):
刀库分度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