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5):
两台小功率三相电机,由两个小功率变频器分别控制。两台同时运行,一台会偶发行走距离不准问题(由光电传感器确定位置);若是不同时运行,则无问题。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排查问题。

网友A:
变频器与电机的接地线做好,光电传感器用屏蔽线,线路与电机线分开走,先把这些基本的防干扰做好

网友B:
估计是防干扰没做好。

网友C:
现场什么环境?距离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