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电压不平衡

楼主(2021-06-15):
如题 拿到一块变频器 模块炸机的
6路有两路已经击穿了
测量发现坏了一个15R的电阻
2个16V的稳压管
MJD44/45功率管两对
丝印A6的开关二极管2个
换上器件以后静态电压更换器件的两路和其他四路差了大概0.5V左右
最后发现是新换的44/45管子导致的
又买了10对新的 换上去还是一样
想咨询下各位师傅 如果管子没有问题的话 能不能把剩下4路全换成一样的新管子

网友A:
新换的MJD44/45功率管前级电压参数,与其它5路前级参数是否一样?如一样,可以肯定是新换MJD44/45功率管的原因。
如确信新买的MJD44/45功率管没问题,所有推动级全部更换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B:
静态是指关断电压低0.5吗?这个没什么关系

网友C:
西子奥的斯

网友D:
差0.5有什么关系!看波形

网友E:
新旧对管不可能没有丝毫不差,0.5V不影响,主要是用示波器看下波形,如果新买的管子是原装的,你也可以把其他几路都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