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问题

楼主(2021-06-15):
遇到一个奇葩的事情,温度探头(4-20mA)用屏蔽线接的,电柜里面有变频器,设备不开,温度显示正常,设备一开,温度直接没了,变频器的电机线用了屏蔽线,试了还是这个样子,最后把变频器电机线接到变频器上,地线不接,然后这个温度显示值,还是有波动的

网友A:
说明电源进线接地不合格,接地电阻太大,起步不到接地应该有的作用。

网友B:
仪表和控制系统电源单独用一个隔离变压器供电试一下

网友C:
磁环  磁环   磁环

网友C:
降载频  降载频  降载频

楼主:
回复 网友C:
表示不懂,师傅,您可以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D:
用双绞屏蔽线吧!

网友E:
可以加一个滤波器试试!!

网友F:
加什么都没有用的。
1、屏蔽线不要接地;
2、独立电源,不要用明纬或普通的开关电源,用好一点的。
3、如果用PLC模块读取数据,最好是独立模块,要用真正的差分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