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薄对射光电开关

楼主(2021-06-15):
众所周知自动化设备在我们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占比越来越多。而其中的传感器的需求也相应地增加许多。我们今天地主角就是传感器当中的超薄对射光电开关

超薄对射光电开关的原理与对射光电开关的原理不尽相同,都是由发射器和接收器组成,通过发射器发出的光线直接进入接收器,当被检测物体经过发射器和接收器之间阻断光线时,
光电开关就产生开关信号。

而超薄光电开关顾名思义,其体积就相对于普通光电要轻薄许多。就比如这款对射型的就仅有5mm左右,整个传感器和手指头一般大小。这种轻薄型的传感器在市场上是十分受欢迎的。

这类型的超薄光电开关有几个显著的特点:有效距离大,不易受干扰,高灵敏度,低功耗,响应时间快,使用寿命长、可检测直径为1mm的不透明物体等。

这类型的传感器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的品质而广泛应用于各个行业比如自动化设备、打印设备、纺织设备、医疗设备等。

网友A:
手指头大小?大拇指,中指还是小指

就是不说检测距离

常说的光微开关吧

网友B:
前几天鼓捣一个旧打印机,里面的传感器较小,应该是光电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鼓捣一个旧打印机,里面的传感器较小,应该是光电的。
打印机里的是U形光微,也有用微动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