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5):
富士触摸屏显示 ERROR:161(24:)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富士触摸屏显示 ERROR:161(24:)

格式化SRAM

方法一:进入触摸屏系统页面下的SRAM,选择格式化后点击执行,大约5秒格式化完成。
方法二:电脑上打开项目,系统设定—本体设定—SRAM/时钟下勾选SRAM自动格式化,然后下载项目至触摸屏。

如果上述方式均不能完成格式化,请更换触摸屏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