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5):
电机是停止状态,plc一直能接收到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高速计数器数值一直在变化)
有么有人能解答一下

网友A:
应该是有干扰吧

网友B:
你把编码器的电源线拆了再监控一下看看,干扰的话,脉冲是不规则的

网友C:
数值怎么变化,一直增长,还是晃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224 225 226来回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驱动断电再开又好了,问了安川的技术支持说是分辨率太高(24位),没得搞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了一上午没啥事,下午用了个把小时又出现了,中间没动过,一定要有干扰的话只有噪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224 225 226来回变化
正常,分辨率越高这种现象越容易出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驱动断电再开又好了,问了安川的技术支持说是分辨率太高(24位),没得搞

有个分频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试

网友D(2022-08-29):
微量变化是正常的,伺服器一直在修正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