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5):
有没有什么办法用功能块堆一个故障首出的功能出来
这里的罐子报警用的压力,但是出了几次串压的情况,查故障就很麻烦
好像可以用脚本写出来,但是我不会写脚本,能不能就用功能块做一个出来?
我只是一个基层员工,没做过培训,只是平时自己看看厂家写好的程序学习一下,很不专业
求大佬们指点一下,拜托了Orz!

网友A:
故障首出用SOE特殊功能.这个需要硬件和软件支持,应该问一下浙大中控.
我这说的是快速事件.
普通卡件,出现报警,速度慢,处理器处理时候也需要等待.这样等到处理器处理的时候,已经很多报警看起来同时出来了.
而且普通报警没有时间戳,不知道先后.
------------------------------
当然,如果你是慢报警自己编首出的话,可以这样编:
取n个字/字串,用于标记报警.
当某报警出现,判断这n个字是不是0,如果是,标志自己的位.
--------------------
或者建立一个数组(堆),用于记录时间发生的顺序或者时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