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输出延迟

楼主(2021-06-15):
最近有一台松下晶体管型plc的输出端Y3出现一种现象,输入信号断开后Y3还是有输出,2-3秒,有时5秒左右才断开输出,频率一天有10次左右,以前没有出现这种现象(以前都是输入断开后,输出也立即断开),程序没有动过。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换个空余的点位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换了端口就好,改下程序就好了。我是想问下之前那个Y3端口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要是plc继电器型输出可能是触点粘合导致延迟,晶体管的这种现象怎么解释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换了端口就好,改下程序就好了。我是想问下之前那个Y3端口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要是plc继电器型输出可能是触点粘合导致延迟,晶体管的这种现象怎么解释呢。

晶体管一样的可以出故障,不一定是输出的问题,有可能是前一级的故障。

网友C:
最近我一个客户用的是FX-3U的PLC,我遇到好几台输入输出点坏的,感觉品控现在好差的感觉

网友D:
确实感觉现在的品质有些问题,我们一直用三菱的PLC,以前每年六七百台,从来没有过故障,现在有输出点损坏,有几台居然电源损坏。

网友E:
能看到程序,能修改程序,更换输入点就好了

检查一下输入变化时,指示灯变化情况,或电脑监视输入是否同步

使用n年,也可能是内部污垢造成

网友E:
先要排除程序上其他可能因素哦

网友F:
是因为输出晶体管损坏,开关特性变差做成,如要修复,拆扳换输出晶体管。

网友G:
看指示灯,如果Y3灭了还有输出是硬件问题;
如果Y3指示灯一直亮,过几秒灭了就没输出了,请电脑上监控程序查找原因;

网友H:
大概率可能是软件原因,松下PLC的PWM功能是非常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