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5):
求大神指点一下,哪里有问题

网友A:
485还是以太网通讯?
连线  通讯参数(站号  波特率这些)

网友B:
提问需要详细的说明,比如是新做的项目,还是正在运行的设备突然出现问题。新做项目需要考虑线的接法,通讯的模式,程序的设计等等问题。设备突然有问题就可以用替换法,查找那个件坏了。

楼主:
线是刚买的485的xian

网友C:
回复 楼主:
线不能插反了哟,PLC端和HMI端接线是不同的!

网友D:
先确认线是对的,然后PLC通讯设定、屏的通讯设定要一致;

网友E(2022-03-24):
项目需要考虑线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