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一猜,这是凹版印刷机配套的什么设备?

楼主(2021-06-16):
猜一猜,这是凹版印刷机配套的什么设备?

网友A:
只能看出每个印站都有,那个人机显示的是速度?

楼主:
这个是彩色油墨粘度检测设备,它检测每一个色组的彩色油墨粘度值,如果大于仪器设定值,就打开电磁阀用溶剂天那水去稀释。

网友B:
看1图咋那木眼热,新版鼠笼计算机? STD总线?

网友C:
图一的控制器的安装方式现在我是很少用了,上面的板卡插槽很容易出问题,后面的插座出问题就得整个底板更换
图4,看到调整版装置,但这种方式广东做的机器很少用,这种方式对长版距的不是很合适,工人不喜欢用
图5的蓝色的管道不清楚你是不是通风管,小版距的印刷机很多都有吹版风配套(印刷PET)
对于油性油墨,稀释剂一般是丁酯,乙脂,丁酮,稀释方式是一直开动气动搅拌机,通过气动隔膜泵在酱料盘和将料桶一直循环
对于水性油墨,稀释剂一般是纯水,酒精,稀释方式同上

网友A:
还是忽略了楼主标题中的“配套”两字,厂里的印刷线好像正在装油墨自动输送到印站的配套,以前都是在油墨房配好,运到印站,不过这个是油墨供应商在做,所以了解的不是很多。

网友C:
回楼上,生产线用的油墨通常是印刷班组自己调配颜色,这个是印刷行业的一个专门岗位,调色师傅在配料间主要是粗调,色浆送到生产线还要精调,这个时候是开机打版,打版和客户版对照,客户确认后才开始正式生产。在生产过程中,色浆的溶剂是不停的挥发的,为了保证生产的一致性,就要保证色浆的浓度的一致性,不停的补充挥发掉的溶剂

网友D:
彩色油墨粘度检测设备,它检测每一个色组的彩色油墨粘度值,如果大于仪器设定值,就打开电磁阀用溶剂天那水去稀释。
学习了。
印刷机一直很好奇,没有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