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6):
1214C+G120C PN通讯,变频器报警F08501 (N, A) PROFINET:设定值超时
现场用交换机的两个端口串联20台G120C的接线方式,在同一个电柜,间隔较小,温度高,变频器都是小功率3kw以下,报警时随机出现多台变频器报警,但不会全部报警
请问怎么处理这个报警问题

网友A:
F08501
PROFINET 通讯故障,表示变频器在规定的时间内(PROFINET 总线监控时间)没有收到 PROFINET 控制器的报文,可能由于 PROFINET 控制器异常、硬件问题、或总线干扰导致通讯异常。
常见原因
1. PROFINET 控制器出现异常

2· PROFINET 控制器停机;

3· PROFINET 网络数据刷新时间太短。

4. 硬件问题

网友A: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G120portal/010FaultAlarm/F08501.htmlF08501故障
故障名称:PROFINET通讯故障,表示变频器在规定的时间内(PROFINET总线监控时间)没有收到PROFINET控制器的报文,可能由于PROFINET控制器异常、硬件问题、或总线干扰导致通讯异常。
常见故障原因
1.PROFINET控制器出现异常
?PROFINET控制器停机
?PROFINET网络数据刷新时间太短
2.硬件问题
?通讯链路中断(通讯电缆断线或插头松动等等)
3.干扰问题
?安装布线不符合规范
?PROFINET通讯受到干扰

常见处理办法

1.主站出现异常
?检查PROFINET控制器状态
?如果存在PROFINET网络站点数较多,数据刷新时间较长,请适当延长PROFINET网络数据刷新时间
2.硬件问题
?检查通讯电缆断线或插头是否松动
?检查PROFINET端口是否损坏(如果有其它控制单元可以进行交叉测试)
3.干扰问题
?检查是否使用西门子专用PROFINET电缆,如果使用普通网线无法保证抗干扰性请更换电缆
?检查PROFINET控制器、变频器是否正确可靠接地,变频器与电机之间连接电缆最好使用4芯电缆3相+PE线,并使用PE线将变频器和电机进行接地连接
?检查PROFINET电缆屏蔽层是否可靠接地,PROFINET电缆屏蔽层应正确压接到PN插头的屏蔽夹中
?检查PROFINET电缆是否与动力电缆走在同一桥架或走线槽中,PROFINET电缆应与动力电缆保持一定距离,如果平行布线间距最好大于20cm
?检查通讯电缆是否超长,西门子PROFINET通讯电缆最大允许100m
注意:
?该故障无法通过将P2040设置为0来屏蔽;
?可通过如下方法屏蔽该故障P2118[X]=8501,P2119[X]=3;

楼主:
经检测
1. PROFINET 控制器出现没有异常报警

2· PROFINET 控制器未出现停机现象

3· PROFINET 网络数据刷新时间是自动计算的

4. 硬件问题设备复位就能正常运行1-2小时,设定值是固定的,间断启停,其他的变量就是温度了

网友A:
1、干扰
2、交换机也是嫌疑
3、能否改善一下控制箱散热?哪怕临时用个牛角扇对着吹也行啊

网友B:
PN线买专用的超六类网线
自己压的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风扇降温观察多天,还会出现同样报警F8501,现考虑更换交换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