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6):
四台30KW的电机做风机用,其中一台空开老是跳,而且温度也很高,电流比别的三台都高,这是为啥啊??求指点~~~

网友A:
首先考虑负载是不是增加了,检查风道是不是堵了,检查风叶上是不是又脏东西!轴承是否完好!机械部分没问题在去考虑电气方面的事情!

网友B:
正压还是负压?一般是轴承之类的机械问题 还要考虑出风和进风是不是漏了 还要检查电源线,电机线有没老化 接触器触头有没接触不良,剩下的才是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四台30KW的电机做风机用,其中一台空开老是跳,而且温度也很高,电流比别的三台都高,这是为啥啊??求指点~~~
电流是多少 电压应该没问题 空开型号 安培数

网友D:
也许是负载或是叶轮问题造成电流高

网友E:
轴承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F:
同上意见,检查轴承是否晃动以及连接处是否松动。

网友G:
电机温度高,电流大,这是过负载了,风机过负载,建议检查出风口是否存在堵塞,电机轴承是否良好。如果换过风轮的,新旧风轮规格是否一致

网友H:
负载如果没有变化,就是电机出问题了,轴承磨损,转子蹭壳

网友I:
出风堵了,风扇刮到外壳,转子刮到外壳,轴承没润滑了,都有可能的。机械部件的问题可能是主要问题,另外就是检查线路虚接。

网友J:
最先做的是,先用钳型电流表测量一实际电流,就能判断出是电机问题还是开关问题,然后仔细检查相关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