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6):
客户需要检测并控制一喷枪的流量,接的是φ6或φ8的软管,就不知道有没这样的流量检测传感器?如果能带流量控制功能就更好

网友A:
或许涡轮流量计更加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推荐,好像看到最小的管径是13的,我再看看还有没更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推荐,好像看到最小的管径是13的,我再看看还有没更小的

这款最小2.7MM

提醒一下,这个是基恩士的,价格可能会很意外。 其实也可以用涡轮流量计,这个是脉冲输出的,可以加个PLC来进行一些运算和控制,具体可以淘宝搜索  涡轮流量计 8MM

网友C:
没什么要求随便找个吧,KEYENCE的价格估计会远超预算;

楼主:
没用过基恩士的,明天试问下价格。普通的流量精度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