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 步进命令中的置位指令不能置位

楼主(2021-06-16):
编了个8步进指令,有开始有结束,但是s38返回到s30时,s38里面的置位指令还在置位,比如 set s30,s30就不往下走了 。哪个大神帮帮忙看看是哪的问题 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条件满足了但是步进指令不往下进行,比如 s30 条件满足了 但是不跳s31,是不是我的s38里面有 set s30的原因,但是我的s38已经断电了,为什么还会置位s30, 在哪里添加复位指令才能让s30继续往下走

网友A:
你的STL 指令呢?

网友B:
在SET S30前面一步加STL S30,不过步进指令真不好用,建议你用寄存器等于当前值的方式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