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6):
       200 Samrt PLC想要连接wincc正常是通过PC Access SMART这个软件来中转连接的,为了让200 Samrt PLC直连WinCC,只要在中间加一个大连德嘉的多功能交换机A型,通过简单的参数配置就可以与wincc实现通讯连接。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还具有普通交换机的功能,比如现场PLC要与触摸屏连接,那么可以直接将触摸屏的网线插到这个多功能交换机A型上,相当于与PLC直接通讯,此外,该款交换机A型可以最多支持2台PLC同时连接wincc。一台交换机A型可以最多支持3台上位机通讯,功能非常强大。

优点:
1、200 Samrt直连wincc,不需要OPC方式;
2、不受PLC数量的限制,如要选择通过PC Access SMART连接wincc,不但不稳定,而且还有连接个数的限制;
3、PC Access SMART版本与STEP 7-MicroWIN SMART版本有时还冲突,这两个版本还不太兼容,只能安装一个软件,受这个限制,很多用户都选择直连wincc;
4、200 Samrt PLC本身在中国生产的,WinCC当初设计时就没考虑该款PLC,都是S7-300/1200/1500能够直连,对200 Samrt不是很友好,所以是用我们交换机A型采用“移花接木”,最终使用的是300的TCP/IP驱动连接WinCC。

       如有S7-200PLC想要直连WinCC的客户,可以选用我们ETH-ibus这款以太网模块,这个模块可以代替西门子CP243-1,并且可以直连WinCC,最重要的是即插即用,无需以太网向导。

ETH-ibus附图;

网友A:
老铁,你是给论坛交钱了吗,肆无忌惮的打广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偶尔的,不能叫肆无忌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而且这是我们自己开的板块,没有在别的板块内发

网友B(2022-07-28):
有大神在吗,请教一下。wincc可以在 win10平板上运行吗??
如果可以,那wincc在平板上是不是可以通过无线wifi和200smart 通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是平板能支持WinCC安装吗,系统是Windows系统吗?如果能安装并且能够运行的话,那理论应该是可以的,至于无线方式是否可行,还需用户自己做测试
建议最好别用无线方式,工业上用无线方式一旦出现不稳定,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如果需求是200smart plc直连WinCC,那可以使用我们多功能交换机A型,只要中间通过这个交换机就可以实现WinCC直连200smart,寄存器地址I Q M 区是一一对应的,V区对应WinCC里的DB1(WinCC使用TCP/IP驱动来连接)

网友C:
所谓的直连,是不是不用PC Access SMART这个软件,就是WINCC直接用PLC中的点,类似于组态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的完全不用通过PC Access SMART连接,所谓“直连”意思是使用WinCC再带驱动TCP/IP驱动连接,使用的寄存器变量点完全可以直接使用,I、Q、M直接建立,V区地址直接建DB1来对应。
       如果使用PC Access SMART连接,相当于使用OPC方式做中转,这种方式不但效果不稳定、容易掉线,而且还有连接数量的限制,采用这种方式只能连接8台数量PLC,如果采用直连方式不但可以突破8台的数量限制,而且还会要比OPC方式稳定,当然还有一个好处是如果工程量比较大的话,做起来还要比使用OPC方式简单,对后期维护也很方便。
下面举例说明WinCC变量表建变量地址对应SMART PLC地址的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