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6):
PLC是200smart,想做长度测量实际上相当于定位,这个编码器差不多就装在电机尾部轴上。我想选用4-20ma的增量式编码器不知道可行否。程序中是不是需要用到中断了?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A:
长度测量定位,应该选用脉冲输出型的

网友B:
只要做好抗干扰,保证准确性,用什么样无所谓。200smart有AB正交的计数功能,直接接入编码器的A相B相就好。为什么不直接用呢。

网友C:
定位就用编码器高速输入测量。

网友D:
4-20ma信号输出的属于绝对值编码器,增量编码器是方波脉冲型的,有A B Z方波脉冲信号输出 定长裁切测量位置的话 建议您用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如果有模拟量接口的话,就用4-20ma绝对值信号  如果有成本考虑的话,可以用增量脉冲编码器,价格比起绝对值的要便宜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