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伺服刀架问题(20210617)

楼主(2021-06-17):
各位师傅,请教一下。第四轴伺服刀架设置四工位,现在突然出现转的角度有一个要转好几圈才停,应该在哪设置参数,我把旁也的伺服电机,驱动器对换也一样,现在无从下手了

网友A:
出问题的不一定是伺服系统,可能出在传感器或者数控系统上。

网友B:
看一下发信盘是不是好的

楼主:
这没有发讯盘的

网友C:
你这非常早系统,最好问下广数售后,你这是伺服A轴,和刀架控制还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