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图

楼主(2021-06-17):
版主及师傅们,能否提供一.二款经济.方便.实用的LED或555闪烁_电路图,想做个实验练练手.

网友A:
网上很多,给你个

网友B:
就为了要led闪烁?直接买个带闪烁功能的led

网友C:
两个非门的振荡外围少.一个电容一个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电路图要一个LLED闪烁灯,电源及电阻各参数需改变吗。

网友D:
双稳态震荡电路即可!

网友E:
RC震荡电路我想应该是最省钱的,闪烁频率调电容吧。

网友F:
用两个220V的时间继电器连接,可控制LED灯轻松闪烁。

网友G:
最简单的就是用两个三极管组成的多谐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