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7):
做单轴控制时要控制往返90°的运动控制,动作做出来了但是速度好慢,我怎么改速度都是那么慢编程软件,PLC驱动器电机都是汇川的 各位知道什么情况吗?我明明给了很大的速度给定,动作确实龟速。线性模式就不会有这中情况。这么说吧 行程100mm,时间要求在0.01s,那速度和加减速度需要怎么设置,我查了那些公式了都是求单个变量的。已知2个变量求2个变量我求不出来 又没有哪位大佬知道怎么求?

网友A:
距离=初速度×时间+加速度×时间的平方/2,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单轴控制时要控制往返90°的运动控制,动作做出来了但是速度好慢,我怎么改速度都是那么慢编程软件,PLC驱动器电机都是汇川的 各位知道什么情况吗?我明明给了很大的速度给定,动作确实龟速。线性模式就不会有这中情况。这么说吧 行程100mm,时间要求在0.01s,那速度和加减速度需要怎么设置,我查了那些公式了都是求单个变量的。已知2个变量求2个变量我求不出来 又没有哪位大佬知道怎么求?

行程100mm,时间要求在0.01s,那速度和加减速度需要怎么设置………………

叫你们机械佬计算啊……这速度带来的冲量和动能这么大,机构能扛得住吗?
上丝杆?导程要配多少才能够?

这明显是机械和电气没搭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单轴控制时要控制往返90°的运动控制,动作做出来了但是速度好慢,我怎么改速度都是那么慢编程软件,PLC驱动器电机都是汇川的 各位知道什么情况吗?我明明给了很大的速度给定,动作确实龟速。线性模式就不会有这中情况。这么说吧 行程100mm,时间要求在0.01s,那速度和加减速度需要怎么设置,我查了那些公式了都是求单个变量的。已知2个变量求2个变量我求不出来 又没有哪位大佬知道怎么求?

算了一下,加速时间1ms,减速时间1ms,匀速时间8ms,走100mm的距离
速度要设置12500mm/s,换成就是12.5cm/s

丝杆没有这么快的速度..50mm的导程都不行
伺服带皮带这么快的速度刹不住车,估计要配750w的电机的才能够力矩刹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