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7):
如题,想连续检测一个脉冲信号的频率,在S71200里面可以用什么指令来转换?

网友A:
高速计数器

网友B:
找不到直接指令就弄段程序

网友C:
高速计数器是正解。

网友D:
单位时间内接收到脉冲信号并计数以后,还要进行算数运算,建议自行编制转换程序进行转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高速计数器是正解。
如果信号慢,高速计数器+指令不一定好使
起码欧姆龙的不行

网友E:
博图里直接组态就可以,都不用自己写中断程序!

数据就放在输入地址里,再计算就行了。。。

楼主:
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回复 楼主:
读取的频率值会存在ID1000内。

网友F:
引用 楼主:
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是什么意思?
就是从起始地址开始,结束地址结束。因为数据可能无限大,起始地址开始存,存不下了数据就往下一个地址溢出,以此类推,溢出到结束地址就不溢出了,也就不计数了,也就是到点了,再多老子不计数了,撂挑子了。
vb0最大存到256,超过256的要占用vb1,超过32768要占vb2,超过8388608要占vb3,超过2147482648,就不要不要让他超了,32位都存不下了,记了你也不用,超过32位的数据一般很少见,但不是没有,遇上了要知道怎么整就行。所以起始地址vb0,结束地址vb3。如果你有特殊需求可以结束地址vb10000+,让他记到地老天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