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是什么意思的

楼主(2021-06-17):
(无正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你需要不停的输出脉冲,那么就将S2参数设为K0.

网友B:
在做生产线时候,你要同步控制时候,为了节约硬件成本,可以考虑用脉冲控制转速(只要你的变频器支持)的同样应用方式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步进也好使
做匀速是这样发固定频率脉冲

网友D:
就是没有指定脉冲数量,只要前面接通就一直发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