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7):
应用配置 S7-1200 通过泗博或者赫优讯网关PN转MODBUS-RTU网关 控制ATV320变频器控制方式 两线制 频率通过MODBUS给定,命令源为端子控制

现象:给定频率后可通过LI1启动,通讯发生故障报SLF1,通过端子复位后变频器状态RDY ,无法通过LI1启动,只有改变频率数值后才可以再次启动
分析: 变频器在速度源通过通讯给定时,必须先给定速度值(包括0RPM) ,通讯故障复位后,或者变频器重启后,8502里没有任何值,此时启动信号就是为1 变频器也是出入RDY状态。
参考:

检查除错: 查看变频器通讯映像 NCA2是否有数据

可以确定8602没有收到数据
检查PLC方面
 Tag_1有写入数据
 网关也有收到数据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抽颗烟。。。继续查故障!

抽完烟果然找到问题:

网关的轮训输出模式 被设置为了 逢变输出。。。。。。。。。。。
这样看来 只有数据变化才会触发输出,回头看前面的现象也就说得通了 ,为啥通讯恢复后必须要改变给定速度值后变频器才可以再次启动正是因为这个 逢变输出 在作怪。
客户修改为连续输出后,拔插通讯线,端子复位,再次启动,OK! 变频器再次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