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7):
我的问题是我编了个程序就是点动用X0点动控制Y0按钮按时可外部接的灯可以亮的PLC输入X0指示灯也可以亮的输出指示灯Y0也可以亮的,现在问题来了 我用下载线与PLC和笔记本电脑相连接了在三菱软件里面去改当前值为1时但是x0的指示灯不亮,Y0的指示灯也不亮外部的工作灯也不亮这是什么原因了,一直做实验搞了两天还是想不出来

网友A:
X0是外部输入,在三菱软件里面置位不了,你可以改成M0

网友B:
X0的输入,本质上是采集真实的开关量输入信号,而不建议人为去修改真实的输入信号,用来蒙蔽PLC。

网友C:
PLC的 X输入指示灯是直连的;且单片机不会控制X输出。

Y0是单片机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X0是外部输入,在三菱软件里面置位不了,你可以改成M0
软件里有“强制on”也不可以吗?
可能三菱的强制与欧姆龙的强制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X0是外部输入,在三菱软件里面置位不了,你可以改成M0
软件里有“强制on”也不可以吗?
可能三菱的强制与欧姆龙的强制还是有区别的

三菱是不行的,西门子的可以

网友E:
X0想亮需要你在PLC上直接给信号;

网友F:
软件模拟可以给X0置1,联机PLC不可以

网友G(2021-08-14):
不知道是不是我用高仿原因,我手上的PLC都是其他旧设备拆下来的,也不知道真假。

可以直接在监控里用快捷键shift + enter给X端口信号,但是外部X信号灯好像不会亮,我也没注意过,而且程序里的X端口也不会变蓝色,不是置位状态,像是脉冲输出,但是确实可以启动设备运行

楼主(2021-10-07):
回复 网友G:
我这个PLC也不知道是不是高仿的,我看了一下在外观的做工方面还是挺好挺考究的

网友H:
三菱使用软件强制硬件,好像不行的,我以前试过。还是使用X0接通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好的、我在多问几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