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8):
最近遇到个问题,请教大神。
一伺服为送料进料机构,带编码器电机为冲压设备,实现冲压-送料动作连续循环动作。原想将冲压设备换为伺服,但是冲压厂商不更换,如何实现可靠同步并达到每分钟五六百次的冲压速度。

网友A:
控制送料伺服动作可以在冲床的曲轴上装个接近开关。曲轴转动一圈,冲床冲压一次,伺服送料一次。但是你能送料的范围好像只有90度,因为只能在模具分开时才能送料,一分钟冲600次,一秒钟就是10次,也就是100毫秒一次,而真正伺服动作的时间只有四分之一,也就是25毫秒。你想想25毫秒的时间要把需要的长度送出去,你的系统能做到吗?

现在这样的冲床大部分都用夹式送料机,夹式送料机好一点价格差不多要30000一台,这个是纯机械的。

网友B:
看描述,送料是伺服,冲压是另一个电机

在冲料轴上装最好是绝对码盘,在冲头离开工料x位置送料,在冲头近工料y前完成送料。

先开冲头盲冲,以后就是送料机的事。
停机,冲头停在上止点传感器信号位置。

x-y的位置就是所谓凸轮控制。

这样是不是避开90度问题

网友C:
确定是这个速度,建议纯机械方式

网友D:
高速设备有电子累计误差,所以建议采用纯机械或者电子+机械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