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C相信号,求解!

楼主(2021-06-18):
各位,这个安川伺服驱动器编码器的C相信号,大家是如何接到PLC上,我是将20脚直接接在PLC的输入端子上,采用DSZR回原点指令,能回原点,为什么运转时又检测不到这个C相信号,不解??参数已经改了,正负方向均输出C相信号

楼主:
C相信号不是固定的吗,旋转一圈就输出一个信号,为何检测不到,只有在回原点的时候能检测到这个信号

网友A:
这个输出是差分信号,你的PLC应该是集电极开路信号,不匹配,需要加个转换器才行

网友B:
你需要一个差分信号转集电极转换器;

楼主:
两位版主,我看有老师说,AB相是差动的,不能直接接到FX的输入端,Z相通常是有集电极的信号,可以直接接到PLC输入端,这个是不是真的?使用DSZR回原点指令可以回原点,(DSZR X0 X1 Y0 Y3,X0是机械原点,x1是伺服原点取Z相信号)Z相信号确实来了检测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位版主,我看有老师说,AB相是差动的,不能直接接到FX的输入端,Z相通常是有集电极的信号,可以直接接到PLC输入端,这个是不是真的?使用DSZR回原点指令可以回原点,(DSZR X0 X1 Y0 Y3,X0是机械原点,x1是伺服原点取Z相信号)Z相信号确实来了检测到了

网友A:
图中是台达的,是有集电极输出的,但是是单独的输出端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回明白了!!!感谢

网友C:
可以在19、20选一个与1脚SG搭配使用,有4V的电压,外加个NPN三极管和电阻,来把差动信号转换成集电极开路OC信号。
昨天才测试的安川伺服器输出PA信号:2V/格(探头10倍衰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牛,真的牛!!!!